杂牌主板不触发故障

楼主(2012-01-01):
某主板inter82801DB南桥,I/O83627F-AW,不触发,首先测量PCI14#3.3V电压正常,VBAT电压3V正常,I/O70脚RSTMST待机时电压3.3正常  32.768晶振起振,开关排针5V电压正常,此主板开机模式,I/O83627加南桥,该板排针一个通过电阻过来5V电压,别一个针脚连接I/O68脚(PSIN)(高电平触发)电源绿线直接连到I/O72脚,短接开关排针,68脚有5V电压送来,I/O67脚(PSout)从3.3V跳变到0V,但是73脚(SLP#)没有电压跳变,此信号是南桥送过来的,此板南桥四大工作条件已具备,但送不过来 SLP3信号,因此判断此板南桥损坏,更换南桥主板点亮.

网友:
发帖辛苦  思路清晰  简单明了

网友:
我就不找小毛病了楼主继续努力。

网友A:
你这么快就判定南桥的事儿呀、再说可以先加焊一下呀、不需要直接换桥   那样不是可以节省点儿成本了嘛、、

网友:
新年快乐,心想事成

网友B:
分析的真的很棒呀,那个应该是RSMRST吧/  这个信号也有南桥发出的吧?

网友:
SLP-S3没过来  楼主应该先查下 IO到南桥之间的线路  不应该直接就做南桥

网友:
一般主板都不修桥了,收不了多少钱。

网友:
南桥也换呀 收好多大洋

网友:
82801DB南桥料板很多,查出是南桥的事直接就换了
应该是RSMRST,笔误了,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么快就判定南桥的事儿呀、再说可以先加焊一下呀、不需要直接换桥   那样不是可以节省点儿成本了嘛、、

DB的南桥多的不用就生锈了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析的真的很棒呀,那个应该是RSMRST吧/  这个信号也有南桥发出的吧?

这个信号是通知南桥的,应该不是南桥发出的,通常由IO发出,或者是上拉电阻直接发出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, 简单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