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判断变压器的好坏?

楼主(2012-01-01):
      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变压器好坏怎么测量?

网友:
你通电测一下不就行了嘛、

网友:
测量它有几伏看正常不正常

网友:
还不知道这么测。、、。

网友:
更换一块板试一下不就行了,坏了就换一块,不值钱

网友:
只要是不通  基本上就没事

网友:
没有太好的办法,只能大约测下阻值,最好用指针的测,只要两个升压的线圈阻值差不多,应该就没坏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了各位大哥了!

网友:
很同意你的观点   不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根据维修经验来说直接更换高压条

网友(2013-04-25):
可以用电桥测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