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PCI槽,最简单,最低成本,3元左右,所有插座通拆.

楼主(2012-01-01):
只要一支1000w的碘钨灯管,就能拆所有插座,我用500w试只能拆2种,拆内存座未完好拆下,图只是实验,建议,1做放板支架,有利于拆装插座,加个高低温开关.大家(注意安全,用坏板试拆,用支架更方便).

补充内容 (2012-1-2 20:13):
最终的做法看32楼,以上新图.
灯管二头用云母片等包裹上就安全了.

补充内容 (2012-1-6 12:42):
云母片确实不好找,但黄腊管就很好找了,电机维修部找,卖工业仪表的有卖,1元1米,只要几公分就够了.
因使用时间短,只要1分钟左右,头部温度不高,可用其它不燃材料都可应急.看32楼和43楼.

补充内容 (2012-3-9 13:10):
自制:低成本多功能熔锡炉修主板,简单且用锡量最少,用锡只有成品的五分之一.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86878-1-1.html
灯管只能应急,有条件的,请做简易锡炉,只有它才能算拆槽换座的利器.拆装都十分方便.

网友:
碘钨灯管温度有这么高呀,还真没用过

网友:
比热风枪慢吧?!!!!!!!

网友(2012-05-31):
很有创意

网友(2012-03-27):
光要热量的话,用取暖用的卤素管应该是更好,但没有这种灯管好买,作为应急方法是非常好的。

网友:
想法不错,不过让我最纠结的是为什么不加个灯帽,一不刺眼,二是加上反射的材料还可以增加加热效果
有时间也试试

网友(2012-01-18):
很好的创意,要用BGA来拆长条的槽子有困难的。用这个就很好。

网友(2012-05-13):
刚测试过: 1000w拆内存槽,高温挡48秒,低温挡1分10秒.
比热风枪快的多,我用浴霸的灯,加焊显卡,还有U的座子,很快,

网友(2012-01-01):
手把带风扇的858等热风枪,你是吹不下PCI槽的,我用过,灯管能拆用时很短,能拆PCI槽的热风枪未试,无法比较.
500w的灯管不加助焊剂,可拆下PCI槽,试过更知,1000w能通拆

我的下一实验:二根粗铁丝,一块木板,一支灯管做成的支架式拆装台,做好上图,或上视频,.力求超简单,更安全,人人会做.

补充内容 (2012-1-2 12:51):
用一块木板,二块砖头做拆槽台更方便,制作更简单,调整诉各种槽更灵活.

补充内容 (2012-1-2 21:31):
大家照32楼做,1000w的加个二极管,做高低温挡,更好点.

补充内容 (2012-2-29 10:32):
缺点:只能拆pci agp 内存三种,做应急用,有条件的最好做我发表的多功能锡炉,成本含锡不到100元,可多拆usb,串并口座等,拆和装都很方便,多功能锡炉才是真正拆装槽与座的利器.

网友(2012-03-07):
有理想~~

网友(2012-01-06):
期待你的好消息。

网友:
LZ强人啊,设备虽简陋了点,但想法很好。干我们这行最关键就是思路啊

网友:
楼主牛人,这办法都能想的出来。这种小太阳灯工地上用的最多,当年俺们用它炒菜,冬天拿它来取暖用。至今还保存着两支1000W的灯管在那里。

网友(2012-05-03):
niu人啊
闻所示闻
灯管炒菜 也算人才

网友(2012-01-02):
会不会被电着

网友:
想再问下烤多长时间能取下来呀,我要是装也是用这种方法吗.

网友:
LZ有创意,灯管加个罩子会更好,也会安全很多。

网友:
楼主很牛,这样都行。那BGA设备你肯定不买了。

网友:
用过消毒的红外灯管拆过, 换过内存槽,

网友(2012-05-13):
愿闻其详
消毒灯管才300W?

网友(2012-01-02):
那里有卖的那个灯管?多少钱啊?

网友:
太牛了,世界上还是很多牛人的吗

网友:
高手高高手。

网友:
厉害,创意万岁

网友:
看了楼主的帖子,觉得想法很好,实现也简单省钱。
我认为楼主利用的是灯管的直径粗细和长度,当然还有的的发热效应。
但碘钨灯毕竟是照明器件,发热只是它的副作用产物,所以有下面几点提出来探讨:
1.1000W的灯我想一定比较刺眼,长期使用可能对眼睛不好。
2.碘钨灯是照明器件,发热是它的副作用,有其他的专门用于发热的管子可以取代,或许效果更好,例如石英灯管,碳纤维灯管。
3.如果专门做一个灯箱,上面开一透光槽,下面加上反射片也许效果更好。

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验过直径和长度合适的石英灯管?长度合适的碳纤维管比较难找,可能需要定做,我就不说了,当然有人找到也可以告诉大家一声。

加一个示意图,灯管与槽口的距离可以根据你需要来调整,当然你也可以把灯管靠着槽口的。

按照张老的方法设计应该会更好,加热位置更准确,还不会光线刺眼,就是做工上要相对难了些

网友:
呵呵,我一个850的风枪什么都能拆,就差不能做桥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?太强悍了?什么东西上面有啊?我也去弄个

网友:
只用它点过烟,不知道还能干这个,学习了

网友:
上新图,上面只是我的实验,只能拆不能装,照下做,能拆能装,更方便.注意调灯管与板的距离.

网友(点评):
我最担心掉小元件,南桥虚焊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超强

网友:
加了黄腊管,换上了1000w灯管,拆内存槽成功,不加二极管用时48秒,加二支并联的4007后用时1分10秒.建议用低温挡.二极管在坏日光灯整流器里拆.
注意:1.灯管与主板的距离.大约接近一粒米距2.要拆的槽要与灯管对准.3.以灯管的中心对插槽的中心(利用高温区).4.拆内存槽一定要折那三个金属片,pci剪去出板的塑料柱,才好拆,不然会对主板不利的.5.学拆近量使用低温挡,6.取出时的取法也值得大家讨论.

最终实验:   因取槽时二手也占完,(一手按板一手取槽),当锡化了时,是否用脚开关断电,再取槽,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主板安全?

补充内容 (2012-1-6 21:03):
回:jyfuok  你是在主板上面操作,主板挡着的,是看不见耀眼的光,图片是拍照角度引起的;光是向侧面射,你还要用高温区去对槽 ,挡无必要.
为了主板的安全和不移位,你定要一手按板一手取槽,关机开关可在按板的手里,或不用

确实要设法把强光给挡住才有利于操作。
个人意见:看来灯光不是一般的耀眼,给取放被拆装物件造成非常大的障碍,要设法挡光。挡好光后,就可以看到锡开始溶化时的变化,这时一只手应该可以轻取,另一手从容关电源。

网友:
还真的没有见过   这个灯管  ,也没有见过

网友:
拆内存俺都是用风枪 钳子 烙铁 吸锡器

网友:
很有创意给分,第一次给分哦,之前都不能评分的

网友:
这个还没试过下次试下好不好

网友:
。。。。用CF360多快呀

网友:
我们以前在工地曾经用过钢筋弯成电炉直接接220V来取暖

网友:
买块发热砖 比你那安全多了

网友:
很想试一下,就是元件不好找

网友:
楼主这创意的确方便有用,对楼主的感激之情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我没有想到这个办法,看来我的功力不够ya

网友:
真是高人备出,学习了,准备实践一下。

网友:
年年 有高手  今年 特别多

网友:
创新  创意

网友:
办法还是不错的,只是两头的云母不好搞,没听说过啊

网友:
楼主,碘钨灯哪儿有卖的啊?

你没有好好看,人家都说了,五金店有

网友:
感觉有危险,不过楼主真会动脑筋,不知成本高吗?试试看。

网友:
设备虽简陋了点,但想法很好

网友:
高人啊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amp;page=2#lastpo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