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问题(请教中)

楼主(2012-01-01):
今天有个板,开机不跑码,搞了半天跑码D0,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搞,配件都换了,还是一个样......什么情况
问题

网友:
D0应该是内存没有通过
检测内存有没有插紧
有没有损坏
主板内存供电是否正常
如果是AMD平台还要检测CPU是否正常 CPU座是否虚焊
同意楼主:
5.0
啥叫维修?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查各个方面的电路正常否

网友:
哇靠,是AMD就吹北桥,不是就查查内存电压是否 正常,,

网友:
对了,你查查内存下面电压的3,3V是否有电压,如果没有在电源黄线拉过去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