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的笔记本NEC907大电容

楼主(2012-01-01):
这机子拿来的时的问题是,能开机,装不了系统,CPU背面有一个NEC907大电容,怀疑是这个电容的原因,使CPU的供电不会稳,把这电容给拆了,换上了2组分别为330*2+1*227的电容,一共也用了6个电容,可以一直没有CPU的供电输出。不懂为什么,是不是,一定要更换这个大电容,不能用别的电容来替换。

网友:
那你先换块儿U试试呗、  或拿这块U换别的机器上     看能做不能做、   如果故障依旧的话那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    不用我多说了吧、、     对待问题要多想些解决方法、

网友:
好象是容值不够

网友:
我碰到这种毛病都不摘原来的直接并上呵呵

网友:
学习中,期待解决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