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测量整流硅堆的好坏?

楼主(2012-01-01):
我修电源时,保险丝烧断了,我想测其它元件,不知整流硅堆的好坏怎么测?
电源

网友:
这个实在是你基础太差,你先学习下。电阻、电容、电感,二极管、三极管等,学会这些,你自然知道怎么测了。。。。。
同意楼主:
2.0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哦,谢谢指点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