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用过频率计测波形的

楼主(2012-01-01):
有没有用过这个玩来测主板波形的,听别人说可以用不知道基地上的朋友有没有用过

网友(点评):
可以测量频率,波形是看不到的

网友:
还不如买个示波器呢,这玩意儿好的万用表上带这个功能

网友:
楼主,我多年前用频率计测过主板时钟信号的频率,但从没测出过波形是什么样的。请楼主给我科普一下怎么测波形吧。

网友:
我也是听别人说的,觉着新奇,所以发出来问问,一点不懂这玩意。哈哈看来修板真的不能用这东西

网友:
频率计只有数字,只能测频率,怎么能显示波形呢??

网友:
频率计是可以用来修主板、笔记本的,哥当年是用20M示波器修主板的。
频率计可以检查信号频率的有无、偏差,但对信号幅度异常(就是偏低)无能为力,这可以通过检波探头测得到的电压高低来间接解决。

网友:
频率计只能测频率,测波形要用示波器!

网友:
可以用示波器显示电信号波形是否正确和电信号的频率,但要精确测量交变信号的频率还需频率计。示波器显示交变信号的过程以判断该过程正确与否(如:是否有畸变产生)。

网友:
这也能看波形?不会吧。。。。动动脑子啊。

网友:
我记得修手机的要用到频率计的 我还有一个呢 可是从来没用过

网友:
频率计只有数字,只能测频率,怎么能显示波形呢??楼主你牛!

网友:
频率计上加装示波管,牛吧。

网友(2012-02-03):
示波器应该可以取代频率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