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们 进来看看。

楼主(2012-01-01):
刚刚装的WIN7 32位系统。只装了C盘 ,其他盘里面没动,装好把其他盘里面的软件拉到桌面来,过一会自动生成一个文件夹 从其他盘里面拉出来的图标就跑到那个自动生成的文件夹里面了 ,搞不懂 ?请教。 谢谢。
win7

网友:
没见过,如果不影响使用就不需要去管他。都在一个文件夹里还加快了开机速度呢。

网友:
新做的系统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呀、镜像没问题吧、 要不你换一64位的试试

网友:
我不是高手 哈哈 进来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