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神州Q130W D2刷BIOS黑屏了,还有救吗?

楼主(2012-01-01):
我的神州Q130W D2刷BIOS黑屏了,还有救吗?

网友:
听说主板是E110的准系统,这个E110是啥主板啊,没听说过

网友:
主板型号:E110 IO/B D1

网友:
请问有没有知道这款主板的BIOS芯片是啥型号的

网友:
这个就要用用编程器了

网友:
烧录bios吧  要不找块料板换上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