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3。3V接口短路怎么修?

楼主(2012-01-01):
我今天接到一快主板,电源接口3。3V短路,那位高手指点指点

网友:
查连接3,3V元件

网友:
直接蓝桥坏

网友:
你说的是主板上20PIN插座的那个橙色3.3V?    对地短路的话 就跑线   如果是 紫5对地短路 那你就打下 USB数据阻值 和PCI  A14 阻值 判断南桥是不是坏了

网友A:
看来这个兄弟很厉害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这个兄弟很厉害吧

呵呵我也是个小白

网友:
跑一下3。3V连接主板的元器件,一个一个查下去,看是哪里坏就拆哪里

网友:
先从小件开始拆,

网友:
电感一个个的断开,来判断是前面电路还是后面电路造成的,不过这种见得多的一般是SB挂了

网友:
围绕3.3V的外围原件跑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