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ATI 3870 显卡 BIOS 供电偏低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2-01-01):
这样的显卡 GPU已经换过了 现在BIOS供电 不正常 才1.24V
主芯片 和显存供电正常

不清楚这显卡BIOS 供电是怎么产生的

补充内容 (2012-1-4 17:15):
已经修好了 R847掉件 两张都是

网友:
量的哪个pin?

网友:
25p05  的 7 8 脚 都是VCC

网友:
电压只有 1.2左右

网友:
呼叫高手 有得说是一个10K电阻氧化 请问具体在哪里啊

网友:
10K电阻氧化导致阻值变小对地拉低电压也是有可能的,但具体要跑下线路,看看他的供电都跟哪些元件相连,电容氧化漏电也是很有可能的

网友A:
BIOS是3.3V供电,这个3.3V是由PCIE插槽获得,七八脚电压由3.3V经过一只电阻串联,就在BIOS的第五脚边上那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是3.3V供电,这个3.3V是由PCIE插槽获得,七八脚电压由3.3V经过一只电阻串联,就在BIOS的第五脚边上那个 ...

谢谢 已经修好了 R847掉件 两张都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