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开关电源电路!

楼主(2012-01-01):
请问:显示器开关电源电路的行推动管坏了,会出现啥问题?希望各位大哥指教!

网友:
没有显示呗。

网友:
哥们儿。你得把基础学一下哦。。。开关电源和行推动。是两个概念哦。。

网友:
220V保险就会烧断,还有旁边的电阻也可能烧掉,换好后用灯泡代替保险通电测试。如果灯泡亮一下马上灭掉。电路OK。灯泡长亮,不用试,电路中还有短路

网友(2012-12-11):
楼上。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