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400花屏--屏线引起

楼主(2012-01-01):
前几天接到一个DELL  6400花屏的机器。945PM的北桥 显卡是ATI的显卡   开机就显示花屏。告诉徒弟娃拆机做显卡。做好以后还是一样的故障,恩 难道是显卡没有做好?又重新加热了一下显卡。涛声依旧。没有什么好的办法,就压压显卡 压压显存 压压显卡板的槽子。还是花屏。为了偷懒不想做显卡或者显存 .把显卡板的槽子加焊下 主板的槽子加焊下,再试  居然不花屏了。关机再试 再也没有好了。再次加焊两个槽子 。还是一样。快下班了 明天再试试。  新的一天开始了 拿来6400 还是纠结  。。。。偶尔正常说明显卡或者4颗显存没有坏,。。。。突然想起 会不会是显示屏的屏线没有接触好。拆开看了 很正常  没有脱落  顺手往里插了插  再试就不花屏了  而且直接进系统了  也不花。试了10多分钟 都没有花屏。故意把屏线没有插好 看会不会花屏 顺便把图片也拍下来 供大家参考。搞了半天是屏线没有插好 ,好运一天的开始

网友:
LZ好运啊。

网友:
很多头大的修不出就在不经意间解决,可为了这一瞬间我们却头大郁闷了好久。花屏和屏线确实有关。。。

网友:
显存坏的机率是很低很低的.加焊一下显卡就直接加焊显存是一种比较冒险的举动啊.万一显存挂了 连最原始的故障都分不出了.

网友:
   这个不应该这样的.....  在接到这样的机器时,测试时就会先插屏线的.....  然后才考虑显卡! LZ运气很牛噢!

网友:
看到那样的现象第一个要排除的就是屏线,怎么会直接就拆机做显卡了呢?可不能那样教徒弟啊

网友:
再通常见的故障也不要太果断下判断,把能不动焊的故障都先排除一下。你想如果做显卡的时候如果把显存给弄坏了,那不是欲哭无泪了?

网友:
我一般都拍几下屏,反正到现在没拍坏过。有接触的问题,拍拍就试出来了。

网友:
很搞笑啊。弄了半天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。屏,屏线都处理了,决定弄显存了,结果显存挂了  直接还客户了

网友:
这机显卡板很容易松脱

网友:
要是我修的话,我会先检查屏线和屏不行再干桥。

网友(2012-02-04):
首先就要怀疑它了,我搞了半天,

网友(2012-07-17):
好在没做费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