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看cpu?

楼主(2012-01-01):
各位能给点意见吗?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看cpu?
cpu

网友:
敢问你想 看什么!型号,还是?

网友:
我的电脑右键属性

网友:
说的太笼统,是看硬件还是从电脑里查看。

网友:
百度很详细,多查查就行了!

网友:
这是要看cpu的什么东西呢?

网友:
你想看cpu的什么呢?看一般的数据就用右键我的电脑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贴纯粹灌水的
看CPU什么样子的话,用眼睛看

网友A:
下載一個cpu-z就可以看了

网友:
360硬件里面就能看

网友(2012-02-04):
自己去摸索吧,估计还有北桥南桥显卡,主板上各种芯片你都不会看,呵呵

网友:
你这新手 是来 摸鱼 的哦 不是搞维修的 常识 你自己 百度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