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我家要买个挂在墙上的显示器能给点意见吗?

楼主(2012-01-01):
各位我家要买个挂在墙上的显示器能给点意见吗?要大点的,29寸吧?

网友:
找个42寸的 或者是32寸的 有电视功能  也能做显示器 看个电影 不错的说

网友:
那种带显示器功能的电视显示分辨率不够清楚啊?

网友:
还是显示器好

网友(2013-11-20):
哪种显示屏都一样的呢,修笔记本维修时,一般接外接就行啦,做维修店的都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