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AM2.RT8855 PWROK一直跳变,不跑码。修复。

楼主(2012-01-01):
前几天来了个昂达rs790gx+/785+/780+(这型号是哪个,看不懂。- -!)

        客户说用电吹风吹vcore那一带,就可以点亮。。(听了有点郁闷)

取下来,上电。。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。什么的都正常

               想想客户的话,怀疑VCORE那有问题?(也没其他思路了)。。查RT8855的PDF。发现第一脚pwrok(这个是什么信号现在还有点迷糊,CPU_PWROK?好像又不是)有3.3v,但又会跳

到2.5左右。一直跳变着、(当时还以为我表坏了,测其他又好的)查论坛,也没这情况。没招,要不是那板没过保,我就干桥了。

  打算放弃了,后面问锅子。。他说这一般有个上拉电阻,有时间可以跑跑线。第二天没事做,就拿起来。。跑啊跑。。累!

终于两个三极管,一电阻出现。。准备上电测电压。。TM居然跑码了(不让我测)PWROK不跳了。

          这信号应该是北桥发出来经过两个3极管一上拉电阻,当时以为是跑线时,虚焊被我表笔点下好了。。直接加焊下。给客户了。
现在想想会不会是那三极管有问题??(还有个AM3一个系列的板,也是这问题。。可惜拿走了)

  第一次发帖,有错的,希望高手,师兄们指点下。。

网友:
旺大哥,我来顶了~

这个8855的PWROK应该是经过两个三极管然后受控于难桥的,应该就是南桥发过来的.

要是板子返修就测下南桥这头的三极管b看跳变不.

这个信号是不是告诉8855,桥供电正常的??知道的朋友说下

网友(点评):
您是不是理解反了,应该是VCORE正常后,发信号给南桥,告诉南桥,U的供电正常了,

网友:
撒信号啊,都听懂,能讲明白点吗,,,

网友:
你这个应试是VRM PWRGD 由8855发往南桥的。是个VCORE好信号

网友:
学习了,修好的就行了

网友:
应该会返修吧。

网友:
没有图纸修难点的板   真的举步维艰

网友A:
但我在另一片AM3板上割断过PWROK的,第一脚只有0.6了,另一端一样的在跳变。

网友:
要是这种情况根本不用动太多脑子,直接大幅度加焊不就完了!

网友(2014-11-29):
这种电压跳变情况一般是CPU管理IC PWROK信号引脚或外围相连开关控制三极管虚焊造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但我在另一片AM3板上割断过PWROK的,第一脚只有0.6了,另一端一样的在跳变。

割断PWROK只能排除这个引脚外围相连元器件短路故障而已,这种故障与北桥相连的两个三极管本身导通不良也会造成。

网友:
要是那个三极管有问题的话,过两天又给楼主拿回来了,所以下次在遇到还是要换一下比较好,少一些麻烦

网友B:
AMD的CPU电源好是给南桥的?为什么不是北桥的,不是北桥接CPU,首先通知到北桥吗

网友:
那个客户来就说了,吹那个VCORE,能亮,就应想到是可能是虚焊导致的问题,不过多走了一点路,还是修好了

网友:
就怕返修啊这个

网友:
一旦返修,就麻烦了

网友:
终于跑出来了这个

网友C:
这个信号我也没理解,你说是CPU电压好的话,那么47脚PGOOD这个脚是什么脚?(1  PWROK  PWROK Input Signal. )pdf里面翻译出来大概就是电源好输入信号,就是难理解这信号是干嘛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信号我也没理解,你说是CPU电压好的话,那么47脚PGOOD这个脚是什么脚?(1  PWROK  PWROK Input Signal ...

这个信号是CPU电源管理IC对应引脚发出通知南桥CPU核心供电正常的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MD的CPU电源好是给南桥的?为什么不是北桥的,不是北桥接CPU,首先通知到北桥吗

这个按上电时序思路理解,AMD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信号是CPU电源管理IC对应引脚发出通知南桥CPU核心供电正常的信号。

那这个芯片的47脚干嘛的?你看芯片的PDF了吗?

网友E:
看到大家都在纠结第一脚PWROK到底是CPU供电好还是开启CPU供电的,其实很简单,就看这脚接在三极管的哪个电极上,如果是接在C极上就表明是受外来信号控制的,是开启CPU供电的信号控制端,如果是接在三极管的B极上,表明是向外发出的CPU供电好信号!觉得在理的请加分!

网友:
要是返修,就麻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到大家都在纠结第一脚PWROK到底是CPU供电好还是开启CPU供电的,其实很简单,就看这脚接在三极管的哪个电 ...

谢谢解答。时隔2年 多了,那时候基地回来还没什么经验。。现在也没怎么修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