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DV2700蓝屏了

楼主(2012-01-01):
DV2700不亮机,965芯片带630显卡的,把630显卡换成631可亮机,但进PE蓝屏,报0x0000000A5,提示ACPI不兼容,如果加载PE时按F7不加载ACPI模块则可以正常进PE,但无法关机。客户原系统是WIN7,换原硬盘进WIN7可以到登录界面。N次都正常,但装机后再试则在WIN7的LOGO处重启,再也进不了系统,拆机裸板也不行,换硬盘装了个WIN7也这样,刷BIOS,F25刷成F26后一样,再次更换另一个631显卡还一样,后换拆机南桥,有时不亮,有时正常,而且南桥温度异常,亮机的时候故障表现跟原来一样,估计南桥也有问题,今天慢慢磨了一天都没搞定,求思路。原机2条内存,单条替换试也不行,在BIOS设置内的内存测试都通过了。2012第一天,超级郁闷。
补充,BIOS设置内无硬盘模式选项,无ACPI选项。

补充内容 (2012-1-12 19:26)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此机已搞定,过程见4楼

网友:
装WIN7系统     然后选择升级BIOS      刷是没有用的!

网友:
查下做显卡时有没有碰掉料,这机子很少出现别的问题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问题是我上面说了换硬盘装WIN7一样的故障。
贴子有始有终,我说说情况
再次更换一个拆机南桥还是会有时不亮,我确定换的时候没掉元件的........没装小电池,自动开机不亮,电流跳两下,停0.94(裸板外接VGA),强制关机,再开机亮,但也进不了系统,现在似乎跟BIOS没关系,换回客户630显卡结果一样,好,学会放弃,装机还给客户。

网友:
2012-01-12:
后来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客户不点也不急,机器放在这好几天不拿走,此时是时亮时不亮的故障,第一次上电不亮,非要关机再开才亮。闲了再拆开,飞线诊断卡,不亮时代码是da,论坛查了下,V3000的965有此案例,拆声卡,正常每次点亮,不多想换声卡,老毛病再次出现,后查到两个标有"000"的电阻竟然同时变大,太坑人了,刚开始查到一个变大的。全板就两个这样的电阻,更换后正常了,光驱装原版WIN7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搞南桥吧,估计南桥挂了

网友(2012-02-03):
有始有终,过程也很精彩。真棒!

网友:
如果 不加载驱动肯定就不会 出这种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