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显卡上A001 A009 三极管原型号是什么

楼主(2012-01-01):
显卡是同德代工的。根本就找不到
。一点资料都没有
显卡

网友:
这样好像是在核心附近的一个小场管,他的个头比其他外观一样的管要大一点,跟核心供电场管一样的功能,只是他的管教可能有点不同,在双敏显卡核心附近经常有出现这样的小场管,可以去拆下来代换试试看,A001到A009这几个型号都可以代换,要确定的是个头要一样大

网友:
那我找个到大功率的 带阻尼的三极管,去代换不会出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