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路由器如何防蹭网

楼主(2012-01-01):
最近我电信的网速不稳定,老卡。怕是有人在蹭网。于是用360的工具看看,没发现问题。无线路由器密码也换了,还是一样。请高手指导,用什么软件和方法检测\处理这个问题。比较有效。谢谢!

网友:
把无线关了或绑定ip,如果还是不稳定那就不是蹭网的问题了

网友:
打10000问一下吧 现在很多假宽带

网友:
进路由看看有没有蹭进来的电脑啊,要是自己不用无线的话最好把无线关了,用的话设置绑定MAC的,被蹭的几率要小一点,不过网络卡的原因不一定就是路由器的问题,可能是网络故障,你电脑的问题,线的问题等等

网友:
现在自己家用8M都嫌慢 谁还冒着辐射去蹭别人家网啊

网友:
无线广播关掉,绑定网卡mac地址,密码设长,修改路由网关,关闭DHCP...应该没人有那精力去蹭了

网友:
     楼主说最近网速不稳定,老卡。
   建议楼主先换成有线拨号上网的方式,
(如果是小区宽带,连猫都省了)看有没有这个问题。
如果没有了,说明是无线路由器的问题。或者是被蹭网了。
如果还有,说明是网络运营商的问题。打电话反映,让他们维护。

我遇到的网络卡或者慢,百分之九十是网络运营商的问题。

所以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,网络一有问题先找网络运营商。

网友:
密钥、证书、绑定、关广播估计就让人懒得破了

网友:
MAC地址过滤,只允许你自己的mac地址

网友:
360可以防止。。。

网友:
试试360可以吧

网友:
把密码设成128位加密应该可以防止了

网友:
把密码设得复杂点,

网友:
绑定网卡MAC就可以啊

网友:
方法很多,绑定MAC地址吧

网友:
打电话电信 可能限制了机房

网友(2012-02-06):
如192.168.1.1 进入路由,设置wPA2 加密路由

网友:
是的,有很多假宽带。

网友:
最好做MAC过滤吧……

网友(2012-04-01):
wpa2-psk让他蹭不成。

网友:
复杂密码+wpa2+关闭PIN

网友:
楼主你放心好了,现在蹭网的朋友都是很文明的,挂挂扣扣看看网页什么的,影响没那么大,呵呵。

网友:
正在关注被蹭网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用无线的话就关了嘛

网友(2012-05-02):
密码的强度增大

网友:
关掉无线功能,就不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