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G95+液晶屏闪一下,就灭了。

楼主(2012-01-01):
客户送来了台长城G95+的液晶过来,我接上电,发现屏会闪一下有图像,然后就灭了。仔细看,里面隐隐约约里图象在里面。但就是黑的。怀疑是高压那边出问题了,我是新手不会修,但还是懂点的。于是上淘宝,找了相同的型号,拍了下来。电源跟高压是一体的,我拍了个二手的回来。快寄很慢,第三天电源板寄回来,我一上电,OK,没问题了,试了一个下午都没问题,于是叫客户来拿,客户说,拿回去不可以。我以为客户不会用,就过去看了一下,真的不行。就没有思路了,求大侠们,给个思路。论坛上有很多这种问题说是灯管问题,我觉得应该我这个液晶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因为拍回来的二手电源板,试时都是可以了,只是不懂为什么会突然给不行了。

网友:
灯管不良,换掉再说。

网友A:
我也遇到个这问题,显示器还在哪里放着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个这问题,显示器还在哪里放着呢。

也是长城的吗?那一起学习了,我也是新手,在这一方面不太懂,希望 高手能为我们指点一下。

网友B:
已经知道是高压条,或者灯管问题了。现在高压条部分你已经换过,再出同样问题,只能就怪灯管了,悲观点,估计你换上去的一体板也OVER了。。。。

网友C:
应该是灯管的事,你看下电源板的IC是什么型号的,你取消保护下看看,要是好了就应该是灯管的事!要是不会取消保护就换套通用的板子点下屏吧,不过我觉得应该是灯管的原因,有可能是灯管线有个断了,你刚换板子的时候有可能线连接上了,就没出现故障,客户拿回去不好使有可能是路上颠到了,线又断开了导致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知道是高压条,或者灯管问题了。现在高压条部分你已经换过,再出同样问题,只能就怪灯管了,悲观点,估 ...

怎么说啊。为什么电源一体板了挂 了,我下午是用的时候好好的。如果要挂也不会等 好几个小时才挂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灯管的事,你看下电源板的IC是什么型号的,你取消保护下看看,要是好了就应该是灯管的事!要是不会取 ...

请问下,怎么取消保护啊。把你说的IC拆下来吗。

网友:
灯管老化了吧,换了看看

网友:
  灯管 坏了 换个灯管 就好了

网友:
灯管问题,你试着拿笔记本屏的灯管用电源板试试看吧

网友:
这个是 驱动板上 电容导致的 通病 我记得好像是470UF那个 不是470就是47 找下吧

把原来的高压板子换回去  再看看示配器里面有没怀孕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下,怎么取消保护啊。把你说的IC拆下来吗。

看下IC型号,在网上找一下,网上有很多取消保护的办法的!你去百度一下看看吧!

网友:
灯管不良的问题。重新加焊或者更换。

网友:
灯管   高压板测一测。。

网友:
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灯管老化了  而且接触不好,

网友:
外接灯管先确定是不是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灯管会烧高压条  和驱动板

网友:
不要在纠结,,你不换灯管,怎么知道不是灯管的问题,,,,晕,搞维修,就要用排除法,你不换灯管,永远都修不好

网友:
如果是群创的屏,可能是灯管,其它屏的话就不一不定

网友:
换灯管。别的不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下,怎么取消保护啊。把你说的IC拆下来吗。

不是把IC拆下而是要找到管理高压IC的保护脚然后把它去保护就可以了   不过前提条件是要找到保护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