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认独显!

楼主(2012-01-02):
手头有两块昂达N61GT主板,集显和其它一切正常,插上独显之后.C1 C1不停跳.跳几次后直接跑码.显卡是好的.显A卡N卡都试过.统统不认!PCI-E插槽洗过N次.BIOS刷过几个版本.还是老样子!!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.这垃圾板.不认8系以上的显卡..7系以下就的就可以点亮!!我干...拆腾我一晚!!

网友:
  别在意别在意  下次留心的就OK

网友:
不是不兼容问题吧!加下桥应该就好了!

网友:
正常情况下是肯定能认8以上显卡的

网友:
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,7能点亮。你觉得还是桥有问题吗?高手。你是是怎么分析的

网友:
N61,北桥空焊的多。

打下PCIE的值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,说是兼容性的问题都是骗那些不懂行的

网友:
肯定是北桥有空焊的,要么有些显卡可以用8X或者4X的模式

网友:
昂达N61北桥空焊多。。。加焊下北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