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400雷击不开机维修。适合新手。。

楼主(2012-01-02):
客户送修一台HP NC6400,跟客户沟通得知由于雷击引起不开机并无维修史。此机外观完好,插入可调电源显示无待机电压。报价280后直接拆机。
945GMGBM
LA_2952P
拆机后发现PU25已经烧毁如图:
其它地方并没有发现进水腐蚀和被维修过的痕迹。
取下PU25后测量各大电感并无短路,但跟据客户描述此机是被雷击,所以重点对南桥及网卡进行测量,发现网卡边上几个电容短路。如图:
断开电感L8,进一步确定网卡短路。
拆下网卡后阻值恢复正常。
周围贴满锡纸是防止掉件,新手可参照。
根据电路图PU25在此作为电压比较器,3脚电压与2脚进行比较。3脚电压由适配器的ADP_SIGNAL提供。2 脚电压由VINPR224PR236分压而来,1脚得到ADP_ID 5脚与6脚的比较结果是7脚输出低电平的ADP_EN#. ADP_EN#同时也拉低了PQ64的第2脚得到高电平的ADP_EN, ADP_EN#也导通了PQ3. 所以,PU25的损坏导致无待机电压。
值得注意的,接可调电源是没有适配器的
ADP_SIGNAL,很多新手就把适配器的ADP_SIGNAL直接接入了VIN,这样在很多HP的机子上导致了不能开机。或者是反应慢等情况。还有就是现在新型的HP如果这样接会烧坏机子的,前几天有个同事已经烧过一次了。 可以用电阻分压或者用原装适配器都可以。
测PU25焊盘阻值正常,并补回, GND已无法连接,并飞线。
插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,能触发且电流已有跳变。看样子是亮机了,接屏确认,亮了。如图:
换上网卡进入系统不能上网,且无线也不能上。重做系统无果,更换良品GBM后恢复正常。此机修复。

网友(2012-03-20):
雷打坏的 又不通电!!楼主 才报280块??? 就是你这样的人把维修价格给拉低了……
修是不难,不过分析的精彩
给力!

网友(2012-01-02):
发了几次才成功,大家要鼓励我哦。发贴真的好累啊。

网友:
这个真不容易  280的高价  ...好久都没敢开口这么高的价钱了.

280够辛苦的了,不过楼主胆也挺大良品GBM问题多喔,搞不好多换一次的
真便宜。。费了半天劲。。就挣200都不到
额 280也叫收的多 像我老板这机器估计得报400
报价是看人,看机器。这个客户很爽快,最后只收了240元。

网友:
厉害呀。钱又收得多。

网友:
再接再利,多发维修经验,谢谢楼主!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敢问楼主PU25楼主是换同样的芯片还是找其它芯片代换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相同芯片的。

网友:
280也不算太高了,也就是HP的机器换个苹果的看看,不说换的元件,里面还有咱们做维修的功夫呢,脑细胞不值钱啊?

对嘛,这才说到点子上了,价格报低了

网友:
太低就 不叫技术了

网友:
不错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这个机器可调电源开不了机啊,你在ADP_SIGNAL上做了手脚吗?

网友(点评):
由两个电阻串联得到。

网友(点评):
你研究一下HP这个电路就知道原理了

网友:
对新手来说的确不错

网友:
打雷坏的也就那几个地方,看了你的贴又让我加深了一次记忆

网友:
感觉这次维修很简单。

网友(点评):
确实如此,只是给新手能做个参考。

网友(点评):
换了个PU25,网卡,南桥。

网友:
从贴子上看楼主的功底真的很深厚,感谢对新手的帮助。

网友:
很详细 很值参考价值

网友:
奎哥,厉害啊!不过我看到的糊涂啊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 尤其是那几个电路的讲解令我茅塞顿开 学习了

网友:
中间检测脚电压多少啊,我量电源 好像只是比主电源少了0.3v是吧

网友:
楼主报价有点低了 最起码350 都换到桥了~~~

是啊就怕边上有土狼啊!
我们做维修要是能统一起来就好了,少了那个价就都不修,但是事实是不可能的。
同意胡老板的意见
报高了也怕客户不修啊,维修不好做啊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