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一键分区后怎么找回原来的分区

楼主(2012-01-02):
硬盘一键分区后怎么找回原来的分区,及里面的数据             菜鸟求解

网友(点评):
用DISKGEN,用手动慢慢的找回

网友:
diskgen可以吧。试试

网友:
要数据恢复软件。。

网友:
下个数据恢复软件 一般的系统光盘里面有数据恢复的 易我数据恢复软件还不错

网友:
用WHINX试一下

网友:
只是重新分区了,数据没什么损失,用DISKGEN或者其它恢复分区的软件,恢复分区就好了。

网友:
如果,文件系统知识过硬的话,也可以用WINHEX手工恢复

网友:
有diskgen不能找到原来的分区,有超级恢复软件可以搜到原来的分区。但是里面看不到数据。。。。
用高级恢复可以看到一部分数据,图片恢复的还可以,但是视频恢复出来不能播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