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郁闷!佳能相机很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看图片

同一时间照有的好的,有的就有出现上面问题,  像这上面的照片在相机本身屏幕看也看不到有问题。电脑上就看到部分这样,换了内存卡还是一样

下面是好的照片

请知道维修途径的兄弟告诉一声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常感谢

网友:
CCD坏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招回CCD的是的话 CCD可能大 不是你换过卡 就是图像处理有问题了  AD转换和CPU

网友:
楼主最好把相机的型号也说清楚。

网友(点评):
型号是 Canon pc1256

网友:
换个卡试一下吧,不行就换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