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T42超极少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2-01-02):
T42 待机正常  触发后屏下面那些大小写灯 无线灯 电源灯 电池灯 总之上面的灯全都一闪一闪的  看电流是从触发开始到0.6左右又掉下来又上去  一直这样   拆板出来测得所有电压都出来 但是会一高一低的  示波器测出来电压波形也是一闪一闪的  所有电压都一样  连保护隔离都可以测得到波形一闪一闪  不过没其它电压那么明显     修不出来只能换东西排除了   TB H8 联想芯片  所有的供电芯片 南桥 都换过  结果还是一闪一闪的    兄弟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说一下  万分感谢   试过拆下H8再触就不会再闪了 电压也不闪了 但是换个好的上去还是一样闪。

网友:
是不是   那个电子软急穿  了。。

网友:
3SW也跳吗,是不是有元件不良?稳压还是滤波?

网友:
怪问题,查下供电

网友:
这种情况首先就是刷BIOS。

网友:
查一下供电短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加焊一下各大电感试一下,应该是供电不稳定哪里虚了

网友:
难题啊,没遇到过

网友:
H8 联想芯片  所有的供电芯片 南桥 都换过

你这成本太高了,换个主板才200多一点

网友:
啥都换了成本台高了,这板也不贵,换主板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