鼠标报警!!!

楼主(2012-01-02):
有台电脑鼠标不动 还报警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鼠标换新的了,系统做了,那位高手说说是什么问题。
电脑

网友:
你有没有拔下鼠标看看。。还报警不。。。

网友:
对啊不要插鼠标看看啊

网友:
如果不插鼠标不报警那可能就是主板接口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