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者--不可马虎

楼主(2012-01-02):
昨天有一人送修电脑,电脑放地下说是要做个系统,我就没让他走说是先看一下电脑能不能打开在说,电脑接上电源后按开机钮没有反应(修电脑的人在这)于是就把电脑箱打开看一下电源没有反应,想是电源的问题换上一个新的电源,在一次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电源里面一声(Z)响声心里有一点害怕是不是电源又烧了,很明显是电脑保护,用万用表测量绿线是高电平(主板短路)于是把主板拆下来测一下ATX电源CPU12V供电对地短路,心里想是哪一组场管初击穿了于是拆下来一个一个测量(功夫不付有心人)终于找到一个坏的,上坏的板子上拆下一个上管换上,开机跑码,点亮屏幕。大功告成。注:初学者不要马虎。

网友:
绿线为高。肯定不是12V保护。至少目前我没发现12v短路的绿线还为高。
你可以找个板做实验。

网友:
绿色为高12V保护。我还没见过

网友:
那就是我记错了
以前不可以发贴

网友:
为个是以前修的,以前不可以发帖,记错了

网友:
绿色为高12V保护我也没碰过``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