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音维修两例 崔怀雪

楼主(2012-01-02):
aclink总线的声音维修不难,至少来说我现在还没遇到过难的。
板号:sjv50-cp
故障:没声音,喇叭耳机都没有
处理过程:测五根线在开机过程当中都有正常波形,具体什么样的波形正常,有示波器的自己去测试下就知道了,我也没有拍示波器波形的习惯。
进系统播放声音的时候,sdata_out没有波形从南桥输出。说明还是南桥方面的问题,查了南桥hda方面的供电,没有异常。基本上应该是软件问题了,因为测试的之前也测过这个板子,我开始就没认为是软件问题。卸载了uaa驱动,然后扫描硬件,重新安装驱动,声音就出来了。
板号:p08b1
故障:没声音,喇叭耳机都没有。
处理过程:测aclink五根信号线的时候,reset#信号的电压应该是3.3v的,这个板子却为1v,其余四根信号波形正常。系统下播放音乐时sdata_out没有波形输出。reset#信号的阻值和别的信号一致。断开reset#信号和南桥之间相连的电阻,南桥端输出电压还是1v,说明不是声卡这边拉低的。
测南桥的hda供电,发现有一路电压应该为3.3的,实际测量只为1v,南桥的hda供电异常导致了输出的复位也只有1v,飞线到3.3v后,测试ok,声音出来了。

网友:
看不懂 是什么东西

晨翔电脑 -5

网友:
断线之后直接飞线,你不写清楚,一些脑子转不过的新手会直接飞3.3V。

网友:
看到你几个贴子好像都是用示波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