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充电灯一直长亮

楼主(2012-01-02):
昨天早上来了一个客户说机子充电灯一下长亮着,登记过后放在这里修了。
现象:插上电池充电灯一直长亮,进入系统后查到充电状态,里面一直显示“充电中”,拔掉电源也是这样。

拆机后测了电池口电压有11.4V,公共点电压10.6V,测了3M,5M有电压,这是不正常的,于是来查适配器检测信号-EXTPWR,插电池状态下为0V,不正常:

-EXTPWR信号状态的工作原因:
适配器状态:此信号为0V,由+16VSRC通过D9得到4V左右的电压让Q73导通,将-EXTPWR信号拉低,这样将低电平的-EXTPWR信号;而在电池状态:此信号为3.3V,为电池供电正常状态;-EXTPWR信号将不同的供电方式的状态给TB和PMH4以及H8,再由三者之间通过XP总线来交换信号来完成对整机供电状态的判断和反馈。

实测D9这一端为0V,正常;测Q32的G极电压为0V正常,而-EXTPWR在电池状态下应该为3.3V,再查-EXTPWR电路:

测有Q53的G极受到VL5导通,实际上在电池状态下VL5电压是没有的,这里的故障是让TB和PMH4通过-EXTPWR变成了适配器使用电路。还是来查D9,测D9为0V,再来接上可调电源来测一下D9的第1脚+16VSRC端,量为0V,而+16VSRC是由电源口电压过来的,看来断线了。

接线,再来测-EXTPWR信号为3.3V,看来电池状态已经正常了。接上屏已经没有一直在充电的标示灯常亮了。来看一下是否充电,插上电池再外接电源,待机电流没有任何变化,看来还是不充电。
还是从最基本的检测入手吧:

首先测到ADP3806第1脚无电压,再测R363一端有16V,一端没有,测10殴电阻已经无穷大,再来电阻坏了,于是换了一个10殴的再次通电还是不充电,晕哦,量了一下ADP3806的第1脚阻值只有36,看来芯片短路了,从料板中找了一下更换了,再把10殴电阻也一起更换了,量了线路上无误,插上电池,外接电源,可以充电了。装好机进系统后充电一切。

总结:
1、电脑中显示“充电中”插掉电源也是这样,关掉机子插掉外接电源,单用电池,充电指示灯一直长亮是黄色;
2、将“充电中”修好后,确不充电,根据基本的检测方式入手,查到了ADP3806的工作条件不满足,最后通过打阻值发现ADP3806短路,更换后解决故障。

理论基础 好好啊 学习了 学习
楼主够仔细

网友:
找问题从易到难,很不错的经验, 值得借鉴

网友:
这问题我就够呛的。。。。。。IBM没修过。。。

网友:
修到过点不亮的机子  亮后也这样 电池灯常亮  但能充电 放电   机子使用正常也就没关他了   下次注意了

网友:
今天 修了一台HP 540电流在0.68左右掉电的,花了一天时间终于修好了,我兴奋的傻笑了一分钟。

网友(点评):
现在是大师了。你的付出有了回报!

网友:
老王,过奖了。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,维修图文并茂,思路清晰,受教 了

网友:
LZ思路清晰,看来修了不少的机子哟。学习了。楼主来份图怎样。

网友:
IBM T41与HP 540的图来份怎样?向楼主学习

网友:
我明天整理一下发出来。

网友:
楼主,写的有点乱,对于新人来说,估计看起来要迷糊。“再来测-EXTPWR信号为3.3V,看来电池状态已经”这个好像是有问题,既然你把断线连上了,处于外接电源状态,_extpwr应该是低电平才对,可是楼主说是3.3V,是高电平怎么会呢?所以楼主前后的描述有些矛盾。

网友:
嗯。我表达方面确实没有表达清楚。

网友:
给老师傅测就简单啦,除了换就是换。

网友:
ibm的还是比较难搞的~楼主对IBM的还是比较熟悉~~

网友:
向老师傅学习。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,查出来是什么原因造成-EXTPWR在电池模式下为低的,你是 飞跟线解决了充电灯的问题!换电阻和充电IC解决充电的问题,哪你到底弄明白了-EXTPWR为低的根本原因么,没东西把它拉低啊?我不解???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的经验!!!!

网友:
这问题我就够呛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着好乱啊,一下接电池,一下接电源,而且又不说清楚。你说飞线后,电池显示状态正常看你描述应该这时没有接外电源吧。但比较下 在没接外电源情况下,Q37这地方,飞线与不飞线状态会改???既然外电源都没接,这个+16VSRC本来就没有,就算断线了,也没影响啊。

感觉故障现象和楼主分析描述对不上啊

网友:
ibm有些不充电确实很难

网友:
楼主思路不错 学习了啊

网友:
应该是这个电阻坏了吧,还有,电池状态下没有VL5吗?

网友:
知道你修好了,但是你的分析过程我没有弄的很明白。

网友:
学习了,再接再历

网友:
这地方经常坏的。

网友(2012-02-09):
不错的经验,大师级

网友:
修这类问题需要耐心和细心,楼主不错,赞一个!

网友(2012-03-13):
看完此贴,我学到东西了,感谢楼主的无私,支持!

网友:
还是菜鸟,大神维修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