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玉主板偏红色维修

楼主(2012-01-02):
型号:华玉主板845
故障:开机偏红色 和开机用久了自动关机
时间:2012年1月1日
  一个客户说电脑自动关机,后叫客户搬电脑过来要检测才知道是什么回事,刚拿过来时候,能开机,能显示,就发觉显示红色,刚开始以为我没有插好显示器,后来问客户后说在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显示,只得红色,知道情况后,客户是显示器还是什么问题造成,后来我明确地说是主板,经过一轮讨价还价后,就可以动手修这主板。
    由于忘记拍了显红色的图片了,先来一张主板的全图吧。 之后测一下RGB三个对地阻值,其中第一脚对地阻值为64,另外第二和第三脚为1,无穷大,问题来了 于是准备跑线,跑第一脚的线直接到旁边一个0殴的电阻,之后0殴到一个保险,这样的设置,应该第二脚和第三脚应该也是这样,一看,第三脚的保险电阻已经有一边掉了,另一边还在,之后用风枪吹,焊好,测对地阻值还是一样,而第二和第三脚的0殴电阻,给那个VAG的座子挡住了,没有办法看到,这个座子这边有点起来,不知道那个客户是如何搞成这样了。之后测这个VGA头的脚内部是否断了,测都是好的,没有办法,唯有测下来吧, ,搞了很久把这个拆下为了,原来里面第二脚的0殴电阻有一脚也起来了,而第三脚的这个电阻根本就没有,之后测一个0殴电阻补上,之后再补焊刚才那个保险,怕刚才不好吹,焊不好,之后补回去,测对地阻值都正常64 之后装好,开机测试,OK ,由于客户说会自动关机,是由于风扇有时候能转有时候根本就不转,后换上新的上去,问题都解决。

显示器比我的历害多了一条线。哈哈
给力的显示器
RGB三极色 哈哈 楼主不错哦 不知这种故障能收多少钱

网友:
我纳闷这客户咋把电阻弄掉的呢

网友:
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的,但我修好后,问那个客户,他说原来是好的,后来用用就不行了,我看那个座子有一边起来一点点了,估计给他用力插来插去,搞掉了,不拆下来又看不到,也不好焊上去

客户的这累话都不能信的

网友:
收了多少钱,

网友:
不错的讲解,我就没碰到过这么简单的,量值都正常就是偏色。

网友:
我经常看到有人拧显卡那头VGA接头,往往是快拧下还差几个丝扣时就用手上下左右晃动VGA接头,希望靠来回晃动把VGA线拧下来,估计这个客户的VGA座子就是这么搞把后面的贴片之类的搞成这样的。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不过还没遇到过。下次遇到注意了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,学习了!

网友:
对地阻值大,呵

网友:
收了多少money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收少了,不好意思说,哈哈

网友:
我看到这样的问题就先  把表笔插进VGA头量基色  然后再量下3基色电感 或电阻

网友:
现在的客人也是牛人,主板装在机箱里,都能被搞得奇奇怪怪!

网友(点评):
我们修电脑的就喜欢这样的牛人

网友:
现在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出现,学习中

网友:
GB开路,只有R一路通只能显示红色。RGB对地阻值应为75欧,64欧有点小,楼主表有误差.

网友:
细心就能修复  加油

网友:
    无穷。。。。  好大... 断线!  让LZ秒杀了

网友:
收到多少钱呢

网友:
LZ这钱慊得,那叫舒服。

网友:
很好的技术和经验啊

网友:
这个修下来 好麻烦啊   收多少钱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