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独显,开机无不显示

楼主(2012-01-02):
联想 lenovo G430独显机子,板号LA-4211P,开机不显,电流一下子上到1.3A左右,几秒后降到0.4几,又跳回1.3A,缓慢上升。上不上内存都一样。用CPU假负载测得CPU电压时钟PG都有,无复位。不知道什么问题,有人遇到这情况的吗?望指点一下

网友(点评):
这机器暂时还没修过是北桥问题的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好好量量 信号电压吧,好像不正常呀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北桥复位啊,  如果电压时钟都正常,又有北桥复位,估计北桥问题比较大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量了BIOS信号都出来了,谢谢楼上兄弟指点,一会加焊下北桥试试

网友:
CPU先发PGOOD给南桥,南桥再发复位信号给北桥,北桥再发个信号给CPU,此时复位完成.你没复位,看看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错误吧

网友:
谢谢楼上兄弟指点,已经量了minipci槽的22脚,有3,3V,说明南桥复位信号正常,初步判断北桥故障!等有结果告诉大家一下。

网友:
加焊了,还是一样,假负载上的复位信号还没有出来

网友:
新手    继续跟踪

网友:
好好 查一下北桥,应该是 北桥没有发出CPU 复位信号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缺电压 要有电压再从南北桥开始排查、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