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安装系统 提示文件损坏 怎么办?

楼主(2012-01-02):
电脑安装系统 提示文件损坏 怎么办?

网友:
换内存,查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,换个版本。

网友:
是笔记本送修吧 台式机该扔就扔吧如果岁月很久

网友:
一般是内存问题。。常见。。

网友:
我前两天刚遇到一台,是硬盘坏了,测的话还测不出坏道的,你换块硬盘就OK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 已经搞定了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搞定的,能分享一下吗

网友:
我遇到不少都提示按“R”开始修复,都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、硬盘、主板。CPU都可能引起这种情况,一个个换就知道是哪有问题了。。。。你搞定了,我猜是内存或硬盘有问题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么么、是什么出问题说说哈、一起分享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