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逸-F41A还有修吗

楼主(2012-01-02):
天逸-F41A还有修吗?屏粉碎,取掉屏。开机(外接屏)屏无显示。电源灯亮,硬盘等闪。放入一张系统盘能转动,灯闪。按DELETE或F1  F2,乃进不了屏显。再按NOVO乃进不了屏显。乱按键盘,(不知按了多少次,也不知按了多少键)突然进桌面了。正常使用40多分钟,正常关机后,再也启不起了。情况乃如上。我不是修本的,是我收废收到的,想修好自己用。请各位老师帮助!!谢谢!!!

网友:
跟你说也不会修。

网友(点评):
你好玩,我不会,我可学。你可能从来就会。如果以后修好,我一定谢谢你

网友:
你这现像专业人员都有难度,更别说你啦.送修吧

网友:
拆了 卖件吧  现在 硬盘能卖上价格

网友:
修本的老师请进。这本应该还有修,除屏坏,其他无伤。况切外显还正常用过。只是我是修台机的,对本太生。请知道我的高手指点一下。老朽先谢过了!!!

网友:
你可以找个屏试下啊。这种屏很多的。

网友:
不是修本的哪怎么修啊,,

网友(点评):
我不是修本的,我是修地球的,地球都能修,笔记本也可能修,所以我就想修。不会很麻烦吧???

网友:
来看看技术怎么样,,,

网友:
你外接,把外设都去掉,尤其是键盘。再看看啥现象!再测下硬盘,换下内存。

网友(点评):
谢谢!!我是修台机的,本的检测卡压坏,加上又没修过好多本,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有点抓瞎。你是好人!你看面有的 忍咋说的。真

网友:
测信号线吧,板上有断线或者空焊了

网友:
  这个机器外接要进系统后才能切换的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这就对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