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无显示,时好时坏,主板奇怪故障

楼主(2012-01-02):
开机无显示,cpu风扇、硬盘均启动,但无自检的滴声,集显,排除显示器故障。尝试过最小系统、清理灰尘等,故障依旧。
问题的关键点:如果胡乱动动硬盘、主板,尝试多次后能通过自检正常开机 ,且开机后完全能够正常使用,直至关机。因此将故障定位在主板接触不良,初步认为是开机后到不了BIOS自检那里,所以导致无法启动,本人新手,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,来找到问题的关键点,请高手给个详细的答疑。主板:V星g31

网友:
外接设备的问题。

网友:
问题我想应该锁定在南北桥和CPU座

网友:
诊断卡显示什么呢;正常情况下是 主板 CPU 内存 显卡 这个过程你通过诊断卡就知道了撒,(首先排除机箱按键不回位问题,拔掉启动 ,从启线 直接靠接 启动),(不排除南桥芯片这一绝症问题,有些主板芯片坏了就这样,时好时坏)在简单一点的问题就是内存了,我曾经遇到一个全新配置的电脑就是你这样的问题,启动风扇 硬盘都很正常就是没反应,百发百中,也是弄下内存或者光驱或者硬盘插头 在启动就正常了,非常郁闷的一个问题 启动以后连续用都正常,(2根2G内存,)
最后这问题解决了,不是一天解决的 是用户用了多天和反复出现这问题最后才解决,结果就是内存问题,2根内存单独检查都是好的 牌子芯片都是一样的 兼容也难说,最后换了一根4G内存问题从此没有出现一直使用几年了很正常。

网友:
对应该是内存的问题,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,是不显示,我就给他把内存拆下来搞了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,不过我确定不是内存的事儿,因为换过也无济于事。。

网友:
内存单条2g,应该不是内存问题,换过槽了,问题依旧,个人用户,硬件爱好者,无故障卡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