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51T 开机触发后电流在1.11和1.26之间反复跳

楼主(2012-01-02):
华硕M51T 开机触发后电流在1.11和1.26之间反复跳
求指点
补充内容 (2012-2-27 17:41):
加焊显卡后可以开机显示了,但显示缺红色,屏幕发蓝。
华硕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过不了

网友:
CPU、北桥、显卡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显卡插槽的啊,把显卡拔下来再看看电流会不会跳

网友:
ati的显卡 amd的u和桥 是哪个问题啊

网友:
这款没有独立显卡板 建议先干北桥

网友:
机器看看有没有跑码。。。如果没有跑码的话。。量一下北桥到CPU的AD线啊。
。。这个机器一般重做北桥就会好的。。

网友:
先干显卡,不行再做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