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648-M7主板掉电

楼主(2012-01-02):
精英648-M7 掉电 拔下内存 报警 然后掉电 拔下显卡 显卡报警 然后掉电 换了CPU底座风扇 电源 都一样 同样的CPU 内存显卡在新板子上没事 但是什么不换的时候可以亮一下 看见字母了
但是强加电就能亮 一切正常  拔下CPU 供电也不掉了
求办法

网友A:
在usb口附近 有个小三级管 你看看好坏

网友:
内存供电是否异常,查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usb口附近 有个小三级管 你看看好坏

三极管好的 就是掉电 应该就是几秒钟吧 能亮屏幕的
强加的话 还能进系统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