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的,,,,,,,液晶显示器,,,,,电源

楼主(2012-01-02):
怪的,,,,,,,液晶显示器,,,,,电源,,,,,,,,,,,上图

网友(点评):
先换OB2269芯片,

网友:
LZ叙述的不太清楚,详细点。

网友:
查查3脚与300V电压之间的电阻,,,

网友(点评):
查了正常有20V电压

网友(点评):
现在是3脚20V左右和8脚14V左右同时有电压,,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7脚有14V吧,楼主

网友:
像这病,没什么好办法,挨个查,并代换。

网友:
挨个代换。。。只有这办法了~~~~

网友:
一查OB2269的3脚到电源正极的R1R2是否接触不良或线开路;
二按传统启动方式改OB2269的电路;
三如果你懒得改电路,那就换OB2269;

网友(点评):
谢谢你了,,,我把电路给改了....修好了

网友:
7脚的电容检查代换一下。

网友:
重点查与3脚相连的R1 R2两个1M的电阻阻值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不清不楚

网友:
应该是那种软故障吧,慢慢的研究

网友:
看脚位和SG6841很像,应该可以代换吧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