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A62

楼主(2012-01-02):
昨天接个海尔A62自动开机无法关机,进系统之后关机重启。请教一下各位这是那的问题。

网友:
系统问题,重装个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貌似系统不会自动开机吧,自动开机,哪怕是把硬盘拔了也会自动开机的呀

网友:
从触发电路查起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先得排除了软件故障再来问,等下如果是系统问题,这不都白忙呼了吗

网友:
跟系统没关系,就是主板的问题。强行关机都关不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