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家悦的技嘉代工 M2VLE-RH 档E9

楼主(2012-01-02):
M2VLE-RH 档E9,原来可以点亮的,弄了一下内存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,求解,谢谢!

网友:
档内存呀 E9 内存和 CPU之间的

网友A:
弄什么内存,动了槽子还是什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弄什么内存,动了槽子还是什么的

没有动插槽,只是擦拭了一内存金手指

网友A:
有没有内存测试灯啊,看看有没有全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内存测试灯啊,看看有没有全亮

还没有那种神器,期待拥有

网友:
换下内存试试嘛/要不把内存安别的机器上试试也行看内存的事儿还板子的事儿/

网友:
bios坏  或 io  换绝对秒杀

网友:
E9还是不过内存,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呵呵,可能是bios的问题,一般BIOS块儿坏的话会出现跑e9的现象。程序丢失也会的

网友:
先看一下你的内存槽,反复插内存,再不成你就刷bios。一般e9都是bios 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估计BIOS可能性较大。

网友:
BIOS 有问题

网友:
你不擦金手指 时亮不

网友:
如果亮的话 那你就换条内存试试   或者就是 桥  在就是CPU座

网友:
我的草..0.0-

网友:
楼主没有回音了。弄好了吗?E9还是在内存这块的。

网友:
我的945跑E9,刷BIOS解决!

网友:
换过内存试一下 。不行 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