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一直滴滴响 怎么办

楼主(2012-01-02):
电脑开机一直滴滴响 怎么办
电脑启动不了怎么办
电脑打不开机

网友:
报警呗、戴尔有专门的报警识别的。你去搜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报警,一般可以总结为,内存,或显示,BIOS坏,这三个东西,在实际维修中常见。

网友:
你不防可以一个一个,试一下。

网友:
这种报警声上网一搜一大把网上看看吧/

网友:
可以根据报警提示音的长短 频率来查问题

网友:
如果可正常使用,把小喇叭拔了就行了,如果没显,先检查下内存

网友:
原来是内存坏了

网友:
报警声一般都是内存和显卡的问题,采用排除法一般都能解决问题的

网友:
先换个内存试试,不行再烧BIOS

网友:
额 、把问题说清楚点撒 到底是亮了还是没亮响啊

网友:
重新插拔一下内存看看,还有CPU风扇没装好也会报警的,排查下吧

网友:
内存问题,学习了!

网友:
那能响就证明你的板子还能用啊

网友:
一般为内存显卡问题。。先把这俩个排除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