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锐K431,一插电源就短路了

楼主(2012-01-02):
机型:清华同方 超锐K431,板号:6-71-M55e0-002 GP,桥芯片型号:NF-430-N-A3。故障:短路。客户说是放了好久没有使用过,想用的时候,一插上电适配器电源的灯就灭,插直流电源也是一样。
接到手上的时候,还真想不修了,屏面,键盘面和键盘底满是厚厚的一层灰,拆出主板发现显卡已经修过了,认真看了一下,散热铜管居然没有连接到显卡芯片,让人纠结的设计……;目测没有发现有烧伤的地方,把电源那一块小板拿掉,调压电源的电直接插到上面不会短路,但一接到主板上面立马就咔嚓的一声短路,电压也被拉低到3V左右。测到显卡这边有几个电容短路了,于是拆下来一测是好的,……不太会跑线路,望高手指一下,在此虚心受教。

网友:
打主电对地  找不到故障点就烧

网友:
烧吧,不过把主板烧成灰了可别找我

网友:
有可能是那块电源板小板短路了有原件损坏了查查看吧!

网友:
利用恒压电源,然后用烧板子法,慢慢烧·····

网友:
都支持用烧的

网友:
不能智取,就强攻。烧。

网友:
隔离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慢慢烧,碰到插屏烧的。

网友:
用烧机法,然后用手去摸看看哪里发烫

网友:
打打阻值,烧烧机

网友:
烧烧更健康

网友:
看来只有烧机了

网友:
采用了烧机的方法,烧了好几分钟,独立电源板那边的大电感有点暖暖的,可由于单独往电源板加电不会短路,应该可以排除那一块了。USB口旁边有两个芯片却是慢慢升温,型号分别为:OZ826LN和SC486;翻了很多料板都没有找到这个芯片。不知还是什么方法可以尝试一下的?

网友A:
隔离保护电路的大电容或是有二极管烧了.这种非常好修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隔离保护电路的大电容或是有二极管烧了.这种非常好修了.

可以指点一下吗?都查了一遍,只发现独立电源小板输出电压接口旁边有大电容短路,拆下来测是好的,应该还有其他短路造成的,不太会跑线路,头都快晕了。

网友:
LZ 检到大便宜了   还说不想修   呵呵

网友:
主供电短路一般都很好修的,最直接的用烧机大法了,楼主自己论坛上搜索吧!

网友:
大短最爽了,一烧就出来了,仔细摸摸

网友:
看来是大电流了...一般我得经验是..先测下3.5v有没有和18v一起短..一起短了就要报高价了....没有的话烧机法的确是首选

网友:
K431的板 我手里的还没修好。掉点了 。。谁有没吊掉点的发我。 我要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板有好多特别的地方,如,开机是高电平的,前个月我修了三块,都好了,其中有两也是短路的,显卡供管坏了,有一块还换了两次连芯片也换了,最后还是好了,有一块是声音没有,换了就好,没技术含量。

网友:
先测每个大电感对地值,看看有没有短路的,高低端管D,S值及他们G极对地值,应该能测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单独向电源小板加电不会短路,应该可以排除它了。

那要查的就多了应该不会显卡短路吧!

网友:
惭愧呀,还是没有办法把问题确定,要求客户换板就算了。

网友:
基本上就是电容击穿 烧鸡法就不多说了 掌握好电压 电流 别烫到手就好

网友:
K431地球人都头疼的本,返修最厉害的本
建议你放弃吧。
修好了6100芯片也让你困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