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管子是N道沟还是P道沟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12-01-02):
此管了已经坏掉了,用万用表测量A到3正反都是116,A到1 2全部为0,型号为:wq8321/P4nc60 本人新手,麻烦高手看一下这个啥型号的,用什么可以代换

网友:
主板上一般都是P沟道的,拆下坏管后,量2 3脚的电压,2比3高就是P沟道

网友(点评):
主板一般N沟道吧

网友:
对  主板上一般都是P沟道的管子

网友:
这个不是主板上的管子,是液晶显示器适配器上面用的

网友(点评):
那就简单啦,用600V2A以上的P沟道就行了

网友:
看电路顺着电路分析就可以得出结果

网友:
是P型场效应管。4A600V。

网友:
3 STP4NC60A N-CHANNEL 600V - 1.8ohm - 4.2A TO-220/TO-220FP/I2PAK PowerMesh™II MOSFET
STMicroelectronics
2 STP4NC60AFP N-CHANNEL 600V - 1.8ohm - 4.2A TO-220/TO-220FP/I2PAK PowerMesh™II MOSFET
1 STP4NC60FP N-CHANNEL 600V - 1.8ohm - 4.2A TO-220/TO-220FP/I2PAK PowerMesh™II MOSFET

wwwdotalldatasheetdotcom/view.jsp?Searchword=P4NC60

网友:
基础差,帮不了你什么,惭愧

网友(2012-02-09):
本人也想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