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纯平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

楼主(2012-01-02):
今天接手了一台飞利浦纯平显示器,现象是通电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的,开关键不起作用。开机测电压80伏。180伏。12伏。5伏。都正常,就是黑屏,这种机子的主板是CPU和行场芯片合一的。把开关键换过后还是原样。有修过这种现象的没有,别说是大芯片坏了,那这样我这台机子也OVER了。

网友:
刷个ROM看看,不行你先在降压电路前断开,看还会闪不,不会问题应该出在行电路,还闪你看是不是没信号到,

网友:
crt还修呀   好多钱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