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X100E 开机报错!

楼主(2012-01-02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 X100E的机器,不显示,修好后有显示,准备做系统给客户测试一下啊,进BIOS设置后重启,提示0199报错,0199:System Security-IBM Security password  retry count exceded。(系统安全性-超出IBM 安全性密码重试计数),重新进BIOS后,按F9后报错消失,问题解决。希望同行们在遇到此类情况不要走弯路!

网友:
刷bios  就ok了

网友:
用软盘解了会复发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 和楼主一样解决了,呵呵

网友:
进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
保存下就OK啦

网友:
顶你!!!!!!!!真灵啊

网友:
不试不知道。。一试才知道

网友(2012-02-20):
不知道我保存不了,是什么原因/?     bios电池换过了,还是一样会出现时间报错,0199报错

网友:
X100E的南桥 贼容易坏  照成现象有诊断卡80 那个0不停的闪  第二种 没有发出RST!有同行加焊好的  但是用不长 我换过全新南桥 也就用了2月不行了! 建议垫哥散热的  南桥下面有黑胶 拆的时候 宁愿温度高一点 拆废掉换桥 非则很容易掉点  我上次飞了3个点AMD 的南桥现在太容易坏了!

网友:
记下了  下次遇到这样问题就少走弯路了

网友A:
不知道,保存不了,是不是南桥的问题,经常性保存不了时间,出现0199报错,电池我换过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,保存不了,是不是南桥的问题,经常性保存不了时间,出现0199报错,电池我换过呢。

我也遇到过 换了南桥就好一点 可以保存了 !应该也是南桥的事情!当心黑胶!

网友:
恢复默认设置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过 换了南桥就好一点 可以保存了 !应该也是南桥的事情!当心黑胶!

了解  我试试看

网友(2014-10-15):
感谢楼主的帖子,,,,,

网友:
进BIOS 恢复就OK

网友:
修北桥的多南桥的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