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Q40 CQ41 4416S等刷完bios后不加点的讨论!

楼主(2012-01-02):
遇到过两个了一个是HP516 还有一个4416S 以前都都可以加电的主板,刷完bios就不能加电了,刷会原BIOS电源口的灯会闪烁,也是不加电,刷论坛上下载的对应版号的bios后都是不加电,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,BIOS芯片本身是好的,也换过新的bios芯片刷写程序,都还是不行!有哪位同行遇到过,经验讨论下!

网友:
我也跟楼主一样,待高人指点

网友:
程序刷错了   原来备份的刷回去

网友:
 会不会是本来就不是BIOS问题呢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就应该可以的.前天也遇到个DV4的机器,刷新的BIOS是能加电,但是提示板号序列号出错,又给刷回原来的,用原装的电源开机都正常.....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 是不是适配器错的啊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可能是你BIOS刷的不对吧

网友:
刷是正确的吧,是否对应相同的版本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还是BIOS版本不对,下载了对的bios就可以了。不过为什么我原BIOS程序刷回去就不行呢,原来是可以加电的!有点想不通!

网友:
bios 资料不对

网友:
高人来了  告诉你们吧  是因为BIOS加密了  在刷的时候要先解密BIOS在读数据 刷进去也一样先解密每个编程器都有这个功能 能给我加分不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再说下怎么解密呀

网友:
还是想问下BIOS怎么解密,是解密BIOS程试,还是BIOS芯片

网友:
11楼的应该没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