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紫光显示器,能显示LOGO时黑屏,指示灯闪一闪的在线急等。

楼主(2012-01-02):
19寸清华紫光显示器,开机显示LOGO,过5秒就黑屏,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。拆开目测电源板有烧糊,400V的大电容和导线都更换完12V输出有跳变,故障依旧。查5N60MOS管发出声音,换后12V输出稳定。但一接上驱动板12V立马上升到18V。现在维修没有任何思路,请教朋友指教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。用ATX电源12V和5V试试。看看故障在那里?

网友A:
先换电容,不行再换开关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换电容,不行再换开关管

开关管我已经换,是雷打坏的。修好了负载还是不行,拉驱动板电压12V变成了18V

网友B:
看看电源板是不是有5V输出,有的话,接一个功率大点的电阻,电阻接地

网友B:
是驱动板,不是电源板,说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驱动板,不是电源板,说错了

但开关灯不停的闪,都说是电源负载带不动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电源板是不是有5V输出,有的话,接一个功率大点的电阻,电阻接地

这是什么原理了?更杯具的是:我开关管 MOS管、高压部分我都断开了还是故障一样。光偶也换过了,有时电源板会出现,卡卡的声音

网友:
我想说的是,你开机有5秒的显示,说明问题在哪儿
有显说明高压有了,查反馈电路(保护电路)

网友:
据经验,你说输出从12V升至18V
查灯管是否损坏
灯管接线处是否有打火

网友:
应该是滤波电容滤波不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