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进来 帮我拯救IBM G40笔记本

楼主(2012-01-02):
我的IBM g40笔记本BIOS码片有密码解不开  在网上买了一款编程器是广州长兴晶工出产的TOP 853编程器  看了一下器件支持列表上面支持 ATMEL 24rf08cn码片  现在用编程器刷不上  怎么解决  急

补充内容 (2012-1-6 09:14):
有没有用广州晶工TOP853编程器的  有的出来说说

网友(点评):
你可以再买个580U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这编程器有没问题啊,先试试刷其它东西能刷上不

网友A:
我们一般都用的580,都能刷啊,只不过好像没刷过你说的那种型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们一般都用的580,都能刷啊,只不过好像没刷过你说的那种型号

你们是不是都用西尔特580U编程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们是不是都用西尔特580U编程器

对,就是这东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,就是这东东

哦好 的  我看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哦好 的  我看看

不过现在高端板子一些BIOS型号已经不支持了,因为它不再更新。以后可能都要换编程器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过现在高端板子一些BIOS型号已经不支持了,因为它不再更新。以后可能都要换编程器了

哦   不知道对ATMEL 24rf08cn码片支持的完美吗  我买的广州晶工TOP853的编程器就读不出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哦   不知道对ATMEL 24rf08cn码片支持的完美吗  我买的广州晶工TOP853的编程器就读不出来

我进编程器看了,里面有这个型号

谢谢你的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进编程器看了,里面有这个型号

是的 我从论坛上下载了IBM G40 BIOS文件昨天又刷了一次好了  谢谢315807346的会员

网友(2023-08-23):
我有一个,你要烧录啥芯片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