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芯片哪个是北桥的型号?(已解决)

楼主(2012-01-02):
是HP 326上的,图纸中说明是RS880M  我在淘宝中一个也没找到,请问究竟搜哪个参数才能买到这个芯片?

AMD
RADEON 1GP
MADE IN CHINA
P2V995.00
216-0752001

216-0752001是该桥型号

网友:
AMD 216-0752001   =  RS880 = 北桥+显卡
一般这家伙有一颗显存的!

网友:
AMD 216-0752001  就是 RS880的北桥跟显卡的集成!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

网友:
搞维修也的深造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