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E1920NW自动关机

楼主(2012-01-02):
开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 就关机  再开又能用这么长时间     高压该了试一样   开关拔了 也一样    解外界灯管也一样 现在换了个别的型号的三星驱动板试 屏线接口不一样就没上      点了一个多小时了 没关机       想问问程序会出这问题吗    还是芯片

网友:
三星的显示器菜单里有个 关机定时器,看一下是不是打开了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显示器都在保修吧

网友:
改一套电源 驱动板试一下。,。。

网友:
不像是程序问题,

网友:
是不是MCU坏了!

网友:
按键的问题??会不会,开机后带电拨下按键板试一下

网友:
这么快就修到去年出的机器了,够快的了啊!我个人感觉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大一点吧,去年年初刚上市的啊

网友:
这种机子在保内时出现过类似问题,是不定时黑屏。机种型号LS19CLNSB/XF    (E1920NW),当时都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大电容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是按键吧!我遇到过换了全套的按键就好了!

网友:
看似驱动板有问题    换个通用板 试试   电源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多动手 没有问题解决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