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Q40

楼主(2012-01-02):
刚接个CQ40 AMD独显的不出发3V5V都有,请教下各位是那的问题?

网友:
开机芯片呀,南桥呀,北桥呀,内存呀,电阻呀,电容呀.......都可能

网友:
接恒流源看下电流吧

网友:
瞧你这问题问的。。。。就像是问电脑该怎么修一样

网友:
按不触发的 流程 修?